热电阻PT100(Hi,Lo)如何选择

楼主(2007-09-05):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我在
我用的温控器里选择输入类型的时候,看到热电阻PT100有两个选项,一个是PT100
HI, 另外一个是PT100 LO, 我想请问一下选择high和 low有什么讲究?是要根据所用的
热电阻的实际规格来判断(有high型和Low型之分吗)?还是仅仅是选择以后温控器里
显示的量程不同呢?
我用的是honeywell的温控器。

网友A:
应该是测温差的时候用的.猜测.......

楼主:
我所能看到的就是选择不同,则温控器里显示的量程不同,不知到还有没有其他影响呢?盼高手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