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请问怎么从普通的串口设备中读数,没有Modern

楼主(2007-09-05):
如题,请问怎么从普通的串口设备中读数,没有Modern

网友A:
要从外部设备按通讯协议些程序,读返回的数据

网友B:
使用串口操作驱动加上脚本就可以解决 有问题的话 可以和我们联系  qq群:4898868

网友B:
可以自己编写脚本 也可以使用通用的串口操作驱动
有问题的话 可以和我们联系  qq群:4898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