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20-630接触器铁心发热

楼主(2007-09-05):
最近我用了两台CJ20-630 线圈为AC220V的接触器.在使用的过程中,当接触器工作十分钟左右.铁心就开始发热.并且时间越久温度越高.大约一小时后温度上升到100度左右.请问各位这种现象是否正常?

网友A:
控制电源的电压高了,测线圈两端电源是否高于220V,采取降压措施。

网友B:
有异常的声音没有,应该是电压高了.

网友C:
CJ20-160以上规格线圈有节电型,磁路励磁运行改为直流..可以避免线圈和铁心发烫现象..当然还能降低吸合维持功率..

网友D:
1、一般是铁心吸合不好,造成激磁电流大,线圈发热严重,这种情况都伴随有强烈的叫声;
2、CJ20-630接触器铁心发热,如果铁心良好,可认为磁通强进入饱和所致,而这种情况只有电压高的原因;
3、CJ20-630接触器铁心发热,如果铁心不良,一般指铁心绝缘损坏短路所致,有夹持铁心固定装置的问题;

网友E:
如果不是节能型的,建议改成直流运行

网友F:
如有强烈的叫声应该检查铁芯上的短路环。

网友G(2007-11-01):
 刘志斌说得有道理

网友H:
   我分解过一个CJ20-250的接触器,发现它的铁心存在问题:铁心的下半部分是由两部分凑成的,这两部分之间有缝隙,用一张类似云母的材料搁着,估计是降低噪音的.并且是热轧材料,片间没有绝缘材料.
   这种结构,使得铁心的磁阻和涡损加大,我估计这是铁心发热的主要原因.

网友I:
查控制电压是否正常?如正常就是接触器质量有问题!

网友J:
线圈发热吗?

网友J:
线圈发热吗

网友K:
线圈温度不是太高就没问题,我的CJ12-250的接触器铁芯的温度有140度,长期用都没问题.

网友L(2008-03-21):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7-9-6 13:52:00 发表的内容:

1、一般是铁心吸合不好,造成激磁电流大,线圈发热严重,这种情况都伴随有强烈的叫声;
2、CJ20-630…
--------------------------------------------------------------------------------------------
解析的很详细

网友M:
有可能是220电压过高,很多人都知道交流接触起着欠压保护,但是不知道交流接触器也有过压保护!!!
电压过大时线圈激磁电流过大,线圈产生高温、烧掉线圈,从而起到保护作用。
现在的线圈的绝缘等级高了,温度也高了,温度高点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