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广数驱动"EER3"

楼主(2007-09-05):
全数字式交流伺服驱动器
型号DA98A-15   软件版本:V2.3
故障现象:开机后驱动器显示"EER3"
               系统显示"12  X相驱动器报警"

请各位师傅帮忙看看是什么故障!谢谢!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问广数?

楼主:
我问过广数,他们让我和无锡办事处联系,问了无锡办事处,对方让我过去以旧换新,200块/台.

网友A:
这叫什么事!那原因问清楚了吗?

楼主:
对方说可能是电机超载.后来我们检查了电机是好的.换一个驱动器后开始也是好的,但干活没到半小时就又坏了.实在没办法我们检查了机床的所有电路,发现由于Z轴电机动力电缆的航空插座进水使航空插座中的胶木被击穿了.拆开航空插座量电机线圈是好的.换了一个Z轴电机、X轴驱动器后观察了一天再没出现问题.
但现在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Z轴电机损坏会引起X轴的驱动器坏.还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Z轴电机动力电缆的航空插座进水”———这就是我们的工业现状!

这Z轴影响X轴的原因还真是令人费解。

楼主:
我们这边现在有句话形容国产机床的现状"三漏"漏水、漏气、漏油.我不明白到底是我们做不到呢,还是不想做啊??

网友A:
事情没有做不到的,关键是看想不想做,想怎么做!

网友B(2009-03-26):
你在哪里?我觉得这个问题很蹊跷。想仔细问下此问题的处理过程。能告诉我你的邮箱吗!3号报警是主电路电压过低的意思。

网友C:
以旧换新, 200块,还蛮便宜嘛.

网友D(2010-05-09):
请教各位高手  一台a98a全数字交流伺服驱动器出现Err  9 报警,这是什么故障。有关a98a全数字交流伺服驱动器资料何处有,请各位高手帮帮,表示万分感谢!

网友E(2011-06-26):
广西柏菱达数控设备维修部回复:ERR3是驱动器主电路电压过低,通常是驱动器控制模块损坏造成;EER9是驱动器未接上电机编码器反馈线,接通后该故障解除。

如您有维修或者任何关于DA98A的疑问,欢迎来电咨询,13617882991,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