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威PLC的PID控温(PWM输出)试验

楼主(2007-09-05):
 一、    基本说明:

1)    实验基本目的:
[科威新员工必须亲手做的实验]
[科威经销商必须掌握的实验]
[供第三方参考的实验]
[学习掌握PID指令的运用方法]
[学习模拟量控温编程的方法和技巧,学习PID各参数的改变对系统稳定状态带来的影响,了解闭环调节在实际中的应用]

2)    实验基本要求:
功能要求:用PLC内置的非线性函数,能准确的测量电炉内的温度;利用PID指令控制电炉加热时间的占空比,从而控制接触器给电炉加热,使电炉的温度达到某一设定值。
精度要求:K分度控制精度要求±3℃。
实验设备:电炉(8KW)、K分度热电偶、交流接触器(32A)、电脑(人机界面)、科威PLC(EC-08M08R-04N04B)、若干导线和工具。

二、    工作原理:

1)    原理框图:
实验原理接线图如图1.1。

2)    程序步骤结构图:
实验测温步骤结构图如图1.2。

温控全过程框图如图1.3所示。

三、    实验效果
1)    实验效果图
实验效果图如图1.4、图1.5。

在实验中,效果图中各设备之间的导线要严格按图1.1实验原理接线图接线,否则可能因高压引起不良后果;在确定接线无误后才能合上电源开关。

2)    实验数据记录

实验中,要求对实验数据进行记录,以便后期分析;在实验过程中,应确定需要记录的数据对象;一般在记录数据时并不需要从开始实验时记录,可以在第一次接触器合上的同时记录,第一次接触器合上一般在离温度设定值40℃—50℃时发生,这样既节省时间,又不影响实验效果。此外还要确定记录数据的时间段(此实验中为1min);记录时可参照实验实时监控图图1.6。

四、    数据分析

1)    实验参数设定:

设定温度为K1500,PID控制参数的比例增益KP设为K2000,积分系数TI设为K200,微分增益KD设为K0,下限幅度OL设为K0,上限幅度OH设为K3000,上限报警参数SH为K20000。详情见表.1
表.1 参数设定
设定温度    KP    TI    KD    SH    OH    OL
D300    D301    D302    D2007    D304    D306    D307
K1500    K2000    K5200    K0    K20000    K3000    K0
2)    实验数据

0→1500(150℃)
控时:54分钟
控制精度:K分度(过第一次高峰后开始记时)
实验数据如表.2。
表.2 实验部分数据表1

时间    实验数据    时间    实验数据    时间    实验数据
12:31    1495    12:49    1507    13:07    1505
12:32    1497    12:50    1507    13:08    1500
12:33    1500    12:51    1507    13:09    1502
12:34    1505    12:52    1505    13:10    1500
12:35    1500    12:53    1505    13:11    1500
12:36    1502    12:54    1505    13:12    1500
12:37    1502    12:55    1500    13:13    1500
12:38    1500    12:56    1500    13:14    1502
12:39    1497    12:57    1497    13:15    1502
12:40    1495    12:58    1500    13:16    1500
12:41 &n

网友A:
   控制效果是挺好的,我比较欣赏。但是有一点,如果可以把初始程序固化到PLC中,这样对使用者来说,就很好了,因为初始程序太长,很难去调试,而且占用了大量的资源。希望科威早点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是的啊,象那些重要的程序段,每次都会用到,可以精简成一个共同都会使用的程序段,固化到PLC中,那样使用起来就更方便了啊!!

网友C(2007-10-19):
固化最好的了,要不然那些常用的程序段要自己写太麻烦了,希望尽快解决

网友D:
还要本体算温度,太有特点了。

网友E:
你的控制精度能达到多少啊?如果可以我可以选用试一下!

网友(2007-12-13):
经典,借鉴了````

网友F:
控温那么准确,我要试一试,那样比台达牛多了。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G:
其实如果PLC的运算速度够,自己做PID程序块更好玩,还可以把以前学过的史密斯补偿加到温度控制PID里,理论上效果会更好。

网友H(2011-03-27):
不错 ,相当欣赏,可否帮我开发一个plc控温的程序,我的邮箱skjixie@126.com

网友I(2011-06-15):
这个程序从哪里下载啊?

网友J:
永宏PLC代理经销商,超低价位销售下面产品

1.FB1Z系列 FB1Z-10MR FB1Z-14MR FB1Z-20MR FB1Z-24MR
2.MA系列 FBS-10MA FBS-14MA FBS-20MA FBS-24MA FBS-32MA FBS-40MA FBS-
60MA
3.MC系列 FBS-10MC FBS-14MC FBS-20MC FBS-24MC FBS-32MC FBS-40MC FBS-
60MC
5.永宏PLC定位型MN系列FBS-20MN(T) FBS-32MN(T) FBS-44MN(T)

联系: QQ销售: 631766975
联系: QQ技术: 280380086
手机: 13665186614 李工
电话: 0510-82404356
永宏QQ交流群:63701709 , 39487637 , 73986247

网友K(2011-10-05):
大家,想請教各位,我的EC-08M08R-04E04B,模塊,現在出問題了,在屏上顯示溫度800多,請問大家是什麼問題

网友L(2014-06-05):
学习留脚印,路过!学习了,随便灌点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