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我想有WINCC库里的管子做个流动怎么就是做不出来呢?

楼主(2007-09-05):
请问大家在WINCC做水管子的流动怎么做?
在力控里面有!
但是在WINCC里面管子的属性我都试了就是没有这个流动?
大家是怎么做的啊?

网友A:
不行就自己画吧

网友B:
把属性里显示连上流动的变量

网友C:
可以在管子里面添加一个物体,然后再把物体的X坐标编程就可以流动了!

网友D:
在WINCC6里这样画流动的管道,方法不是怎么样好,不用C脚本编辑,但大家可以参考,有什么好办法可互相讨论。
1、在系统变量里面建一个计数器变量C1,数值100。
2、水平画两条直线,宽度一样,两条直线重合,在上面的直线类型选成虚线。
3、将上面直线的X坐标项用变量C1控制(X0+C1,其中X0为直线的X坐标,变量周期自定义为100MS)。
4、运行后因CI数值不断从0-100变化,可显示管道内的流体在动。
5、为了好看,还要在直线的两端画各放一个矩形块,颜色为画面背景颜色,并且放在最上面,用来盖住运行时的虚线部分。
6、可再建一个计数器变量C2,数值8,来控制虚线的类型,流动更形象一点。
摘自亿万网,供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E:
这种方法很不好,占用系统资源,导致系统运行效率低下,有能力的化,使用高级语言编写OCX控件引入WINCC中使用,没有编程能力的话就不要做啥流动效果了。

网友D:
谢谢yuanle的指导.

网友F:
比较麻烦,有作好的吗?共享一下8031551@sina.com

网友C:
其实还有个方法,做一个FLASH,插入到WINCC里面就可以了!~~不用什么OCX控件的!~~

网友G:
用图形列表,也可以吧

网友(2008-02-11):
WINCC做动画实在是麻烦,建议不要用WINCC做动画。

网友H:
用系统变量 做个连续的状态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