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用WINCC的C脚本如何访问远程SQL服务器上的数据库?

楼主(2007-09-05):
用WINCC的C脚本如何访问远程SQL服务器上的数据库?
的调用那些SQL函数啊?
用过的顶下。。。。。

楼主:
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吗?可以给指点以下?

网友A:
没用过,还在学习中

网友B:
用WINCC的C脚本访问他的SQL数据库并不合适!因为本来vc++ 和VB对比,vb访问数据库比VC要方便,容易掌握,快捷
最好的方法:采用VB编写SQL访问数据,外挂于WINCC。
访问WINCC SQL,用常规的方法是访问不到的,因为SQL FOR WINCC有独特的访问方式。

网友C:
用ODBC连接!~~~~~~~

网友B:
ODBC连接普通的SQL没有问题,连接SQL FOR WINCC就有问题了。
要不你试下?

网友C:
WINCC连接用VB脚本作ODBC已经通过了!~~~~

网友D:
连接存在问题主要是Wincc中使用的访问语句与普通的SQL访问有些区别而已。

网友E:
WINCC 中使用VB脚本是可以连接数据库的,我已经试过了,而且用的就是普通SQL语句,比如insert into ,updata, select .使用的ODBC连接的.但是在做读取数据库中的归档时 是不能用直接用上面的语句的. WINCC它有自己的方式.

网友F(2009-02-25):
怎样在WINCC中做X ,Y趋势图,X,Y分别与两个变量连接?

网友G(2012-08-05):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