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调节器的基本知识

楼主(2007-09-05):
我对调节器很是不明白.为什么叫调节器而不是变送器?
可不可以不使用调节器

网友A:
我说一下我的理解,不知对不对?仅参考。
变送器仅有”变送“功能,即只能把压力信号等变为电压信号或电流信号传送出去。而调节器不仅能把信号传送出去,而且还有自动调节的功能,如PID调节器。

网友B:
信号传送方向不同:
变送器 ------> 控制室,
调节阀 <------ 控制室,

网友C:
应该明白吧

网友D:
这个没有听说!呵呵

网友E:
假如你真的不明白。
你可以这样简单的理解:变送器就好比是你的眼睛、耳朵、舌头等,而调节器则好比是你的大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