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老外的变频器有问题了

楼主(2007-09-05):
有紧急问题;请大家提出宝贵的建议:
我公司有台AC Tech
Qc series 系列的变频器;上面显示故障信息:Lo BUS VOLTS RUN
分别与LO BUS VOLTS 是什么故障????????
没有说明书,我就晕
谢谢了

网友A:
母线电压低,也就是整流后直流电压低。可能大滤波电容有问题,也可能电压检测回路有问题。参考一下:http://www.quick-sine.com/cn/showsupport.asp?lanmuid=23&id=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