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节能问题

楼主(2007-09-05):
最近遇见一现象,自己琢磨不透,请教各位高人。一台活塞式空压机130KW,没加变频器之前,空车时电机电流60A,加变频器后,调试时50HZ运行,空车,测得变频器进线电流30A,变频器输出电流70A。这个功率怎么算?到底是节电了还是没节电?请高人赐教,谢谢!

网友A:
有功损耗增加了/无功功率降低了

网友B:
进线电流30A,变频器输出电流70A??看进线的,输出电流有可能测不准的.

楼主:
输出电流用钳形表测过,和变频器内读的数差不多,70A左右,这个电流应该是准的。没加变频的功率因素按0.85算,加变频后进线按0.96算,输出仍按0.85算,数据还是不对。

网友C:
在其他论坛里我也讲过,耗用功率要同时看电压和电流。变频器在V/F控制下,输出频率越低,输出电压也就越低。所以要测算节电率就要看进线电流,因为进线电压都是一样的。

网友D:
这就是变频器的节能优点,当负载基本处于空载时,即使输出频率是工频,但变频器输出的功率因数大大的提高了,

楼主:
各位的解释我觉得都没有说到点子上。请问金钥匙科技,正常情况下在50HZ时变频器输出的电压是多少?应该和输入电压一样是380V吧,电流为什么差那么多呢?
小吹说事,变频器的进线功率因数是提高了,基本上在0.96以上,但接电机的输出端的功率因数不会有多大提高,基本上在0.85左右,你的解释也不合理。

网友C:
如果基频是50HZ的话,那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应等于输入电压,电流也应基本相同才对。你是否搞错了?!

网友E:
活塞空压机是恒转矩的,要是频率过低,电压会下降很多,那样为了维持转矩,电流要相应增大,这是正常的,但是节能效果可能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