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ADA
请问HMI(人机界面)和SCADA的区别?

楼主(2007-09-05):
如题。我原以为两者就是一个意思,一个通途,提到HMI可能就是SCADA;提到SCADA,可能就是HMI。但是论坛这里特地将两个区别开来,分设为两个主题板块?

网友A:
HMI是人机界面是上位机软件,SCADA是系统包括上位机及软件,下位机等是类似DCS系统。

网友B:
整体和局部的关系,范围不一样!

楼主:
谢谢两位的指教!
整体和局部的关系是这样吗?
SCADA意即整体概念,包含数据采集和系统监控操作;
HMI意即局部概念,专指上位监控软件。

网友B:
少了一个数据传输部分,我刚好就是做无线数据传输的,呵

楼主:
SCADA还包含 数据传输?
HMI有数据传输部分吗?

网友B:
硬件有数据传输的物理条件,软件当然也需要配合数据传输的逻辑条件喽。

网友C(2007-10-06):
SCADA实际上来讲就是上位机监控系统(PC+软件);
HMI英文的意思是人机操作界面,现在一般指触摸屏或者现场的人机操作界面。

网友D:
谢谢!原来不知他俩的区别,现在明白了

网友E:
SCADA是一个系统,
而HMI是这个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SCADA即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字面意思是数据的采集和监控,衍生出来指的是一个用于工业监控的系统。
HMI即Human Machine Interface,字面意思是人机接口,实际就是指SCADA系统中的操作员站,或流程图操作界面;早期简单的理解是一台触摸屏(上面有流程图可供操作),但现在很多情况都直接用一台普通电脑台式机代替。

网友F(2008-01-22):
我一直以为HMI就是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