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据运算请求大家帮忙一下。

楼主(2007-09-05):
本人刚接触西门子变频器通讯,对一组数据的变换不是很明白,希望大家能够帮忙解决一下,谢谢!数据变换如下:   42480000(HEX)=50.0(REAL)   ,我想知道它们是如何换算的呢?

网友A:
不用转换,直接读其实数值就可以
如md0=42480000(hex)
在监控表监控时,去监控类型为real,数据=50.0

楼主:
我知道,我是说将十六进制数4248 0000如何经过计算得出50这个实数值来,我就是不知道它的运算过程,还希望你能帮我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A:
双字长参数,数值为42480000(IEEE 浮点
数)。IEEE 浮点数的格式如下:
位31 = 符号,
位23 至位30 = 阶,
位0 至位22 = 尾数,
用十进制数表示时是:
数值=((-1)的'符号'次幂)
x(2 的(阶-127)次幂)
x1.(尾数)。
在本例中:
符号=0,
阶=84(hex)=132
尾数:(1).900000 =[1+9/16+0/256...]
数值等于:(1)x(32)x(1.5625)=50.00。

楼主:
好的,谢谢,我看一下!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