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洛菲斯(pro-face)HMI
GP ST400屏上做的切换页面的密码忘了,怎么办!

楼主(2007-09-05):
屏上做的设置一些关键参数的页面要密码。现在这个密码搞忘了 怎么办。
可以用 编程软件修改这个密码吗?
我没有屏里的源程序。
我用过其它一些屏可以修改不同安全等级密码的,不知道GP-ST400可以不。
联的PLC是S7-200

网友A:
你可以先尝试着把ST400里的程序上载到你的电脑里;
看一下密码画面的脚本是怎么写的就OK了。

网友B:
先读出程序 看看
可以改的

网友C(2007-10-10):
一般会用脚本把密码存在PLC的掉电保持D内。方便保存!

网友D(2007-11-29):
只能格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