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求助:直流电机碳涮极易烧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楼主(2007-09-05):
一台直流电机,每天都要更换碳刷,否则,即速度不稳,同时端部打火严重。烧蚀也非常严重。清理后有所好转,但用不了几天还是依旧。现在就将就着使用。不知各位有何高招?

网友A:
直流电机的电枢不符合要求,拆下车电枢,清理电枢槽,碳刷选用铜基石墨,安装时修磨碳刷,使圆弧与电枢吻合.

网友B:
转子可能有问题

楼主(2007-11-07):
碳刷选型也很重要,原来还真没重视。谢谢各位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