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度号

楼主(2007-09-05):
各位大虾,偶是新手.请问啥是分度号?谢谢.

网友A:
就是热电阻,热电偶 电阻 ,电势对应的温度值

网友B:
 说的很对,另外补充的是热电偶分 E,K,S,B,T,WRe,WFT这几种。
其中 E型测温度值为-40之+1000 ;K型为-40之+1300;S型为0之1700;B型为0之1800;T型为-40之400;WRe型为0之2000;WFT型为400之2000,单位℃。

另外提醒的是,温度显示仪表的选用必须与所选型热电偶配套使用,否则会造成严重的温度显示偏差。

网友C(2009-03-17):
三线制热电阻电桥怎样工作

网友D:
在自助资料库里我已上传了热电阻、热电偶分度表的查询软件,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