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无功补偿的问题

楼主(2007-09-05):
   这两天老遇到些很奇怪的问题,上个月12 号,我给一公司更换了电容器,情况是这样的:
   1250KVA的变压器,额定电流1800A,原来的电容柜有16只电容器(0.4KV 30KVAR),用了4年了,好多变形,漏油的.所以和厂家协商后一次更换了电容器,因为考虑到电容器损坏可能是因为系统电压过高引起,所以把耐压提到0.45KV,选用(0.45KV 30KVAR)的电容器.考虑到电压提高,电流减少.所以又加了5只电容器.共21只.
   完工后,经过20几天的运行,变压器主电流一般在1500A左右,最高有1600A,功率因数都在0.9以上.但前几天天气转凉.厂家的中央空调基本不开,电流下降300A,也就是说主电流在1200A左右,可功率因数经常出现0.88,0.89.
  我检查了每个电容器的每相电流都在33.6左右,而且3相都平衡,电容器两端电压380V,又拿了块新的功率因数表换上,还是老样子.找了一个专业做电容柜的厂家来问了下,说是容量不够.
  但我通过公式计算出来,是足够的.还有1500A时还有0.9,现在1200A的电流功率因数反到下降了,怎么也想不明白.
  不知各位大虾有什么高见.

网友A:
容量是足够的,有必要的话,拆掉两个.
  1、电容器在最大负荷的时候是全部都能投上吗?好象不是吧?应该还有没有投上的。
  2、都用了4年了,也该换换了!

网友B:
我们是自动补偿的

网友A:
现有都用自动投切的了,就一些老企业可能还用手动的.

网友C:
容量应该是够的。不知道补偿的控制装置是自动的还是手动的?如果手动,在1200A时是否有过补偿的问题?

网友D:
电容够了,也正常的吧,控制器也有关系,或者电容刚好没到1个,用到半个的情况,呵呵

网友E:
过补偿的问题吧,手动拆除一个试一试。

网友F:
是不是空调有就地补偿

网友G:
应该就地补偿

网友H:
自动补偿

网友I:
不知你加的五个电容是不是并联的,如果是这样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这样一投入就是60kvar就会超前,功率因数表就会输出信号切断一组电容造成滞后.

网友J:
看得出来你那里有谐波的。不处理谐波是搞不好的

网友K(2007-10-28):
是自动投切吗?

网友L:
视负荷大小可灵活增减
建议用自动补偿

楼主:
现在还有厂家用手动的吗?我是没有见过,

网友M:
如果你是自动投切的你可以将功率因数设定值再提高一下。出现这种情况有一种可能就是,运行电流在1500A左右时控制器的取样电流达到了一定的值,有一组电容进行了投入。在负荷从1500A下降到一定程度时(低于1500A但是不一定是1200A),有一组电容又进行了切除,所以功率因数下降了!这说明一个问题你选型的补偿电容的容量不合适,每次投切的千乏数太大。

网友A:
 1.谐波不处理,很难搞的好
2.电容器组的容量配置剃度太大
最好两个问题都解决了,不然很有可能还是搞不好

网友N(2007-11-27):
赞同ande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