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imatic Step 7 5.2 编好的程序如何仿真测试????

楼主(2007-09-06):
请教各位PLC领域的前辈,Step7编好的程序如何进行仿真验证?用什么软件???????如有赐教
不胜感激!!!!!!

网友A:
就是常说的STEP模拟器plcsim,
装step7时要把它装上

网友B:
安装附带的plcsim就可以了.

网友C:
yes,i think so

网友D:
我也装了,可是还是不大会用

网友A:
我模拟PLC程序的方法,维妙维肖:
1。用PLCSIM代替PLC;
2。用WINCC编人机界面;
3。再编一个模拟现场的一个简单PLC程序,
       以功能块的形式插在原PLC前面调用;
 麻烦的是:模仿现场的PLC程序不能向输入点(如I1.5)
           送假数据,因为映像区会被实际值覆盖,
           只好将Ix.x改成Mx.x

不会,学习!

网友:
不太会用,那就多试试练练了,实际出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