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PLC与台达触摸屏

楼主(2007-09-06):
我想请教一下,在台达PLC与台达触摸屏连接后,我要实行在线监控,有没有不用拔掉触摸屏与PLC的通讯的方式,可以直接监控,这样出现问题可以直接发现,要不然拔来拔去挺麻烦的,原来用三菱的就可以。

网友A:
你买两个通信口的台达PLC啊,:)

网友B:
你使用的台达屏有几个通讯口?

网友A:
难道接台达屏的另一个通讯口有用?

网友C:
PLC与触摸屏用485通讯,PLC与PC用232通讯

网友D:
下面引用由后台运行在 2007-9-6 16:54:00 发表的内容:
PLC与触摸屏用485通讯,PLC与PC用232通讯
--------------------------------------------------------------------------------------------

网友A:
问题是他用的台达PLC有485吗?

网友E:
我想请问谁台达触摸屏的编程软件吗?请发给我zhujian_3352@163.com

网友D:
只要是台达的PLC就有一个232口和一个485口

网友D:
只要是台达的PLC就有一个232口加一个485口

网友F:
你可以在电脑上用屏的模拟功能呀。在线模拟。不用拔线

网友G:
第一种方式你可以通过在线模拟
第2中方式你可以用USB转485,或者232转485模块连PLC的COM2口
EH系列的还可以通过COM3口来连,上下载程序,监控都可以

楼主:
我用的台达PLC是40EH00T2的,不知道有几个接口,反正就是不行。

网友G:
EH的本机一个232口,一个485口
可以扩展一个COM3口

网友H:
台达人机新版软件和韧体支持bypassing模式,可以支持穿过人机下载PLC程序

网友A:
bypassing模式?牛了,省了拔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