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啊,师傅们

楼主(2007-09-06):
单位有一台800KVA和315KVA的变压器,现在上司要求把着两台变压器并联,我认为不行,可领导执意要做,各位师傅,如果这样做有好处吗,我觉得两台变压器的容量悬殊太大,变压器利用率底,

网友A:
实现两台或多台变压器并联运行,必须满足四个条件:
1、变比相等。
2、接线路组别相同。
3、短路电压(阻抗电压)相等。
4、容量比不超过3:1。
  还要进行核相试验。

容量不同的我还没经验。安全第一,还是请教有经验的师傅帮忙。

网友B:
容量比不超过3:1。????

网友C:
有这样的领导真是晕倒。

网友D:
靠,有这个必要吗,想不通,什么人都有

网友E:
lq313说得很对。

网友F:
好象不行
要请叫专家
安全第一

网友G:
是不是想增加可靠性,应该也有其他方法可以实现这个目的吧

网友H:
可以并列运行。领导没错,反到你这专业人员不专业。
  变压器容量的选择,按90年企业电平衡时所的结论,认为负荷率为0.65最经济,这是综合考虑铜损、铁损和变压器的利用率而的出的结论。你的企业如原来用一台800的变压器,现在变压器的负荷增加了,需要一台315的,那就并一台,提高了运行的可靠性。

网友F(2008-08-07):
一楼的没错

九楼也有道理

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两台并联变压器运行时时的负载分配与变压器的阻抗电压成反比。就是他的运行电流要相等如果不等那么小的那个变压器就过载了,

就像一楼说的变压器容量之比不能超过3:1道理它的电流之比肯定不一样。超过3:1他的利用率就降低,

如果你的那两台变压器输出电流没有在3:1内就最好不要并联。

网友I:
学习了,再来个高手讲讲啊!!!!!!!!!!

网友J:
并联运行没有问题,在两台变压器之间架装一个联络柜,一定要测相序,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两个灯泡串联去测试,看灯是否亮就知道相序是否正确。

网友K:
并联运行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