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MRON PLC报警

楼主(2007-09-06):
现在我手上有台OMRON SYSMAC C40P 的PLC 故障现象是上电报警灯就常亮.请大家分析一下,有哪些原因会导致报警灯常亮.
注:现在PLC上电就只有电源指示灯和报警灯是亮的.
谢谢大家!!

网友A:
是不是程序丢失了?重新传一下程序试试

网友B:
c40p的机型太陈旧了,后来的机型都可以通过梯形图编程软件在线查看错误日志或错误代码,一目了然。不过C40P可以接手持编程器,一上电手持编程器的显示屏就会报错,应该是英文的。如果你没有手持编程器的话,而且报警灯是在没有任何改动的情况下突然常亮,那么很有可能是PLC 老化造成的。如果报警灯是闪的,那有可能跟电池没电或程序丢失有关。

网友C:
查詢錯誤信息

网友D:
可能是程序内部出错,如果你有程序备份的话,先将内存清空,然后重新传一次程序,我也碰到过一次这样的,就是这样搞就好了.

网友E:
程序出错

网友F(2007-10-20):
1.可能你的PLC程序掉了,用手编查看一下,
2.PLC内部电路有问题.

网友G:
把PLC拆下来清理一下,或许有帮助.

网友H(2008-03-07):
插上编程器看看出错信息,然后再做下一部呢

网友I:
是不是程序丢失,无END的故障

网友J:
闪是电池错误,长亮是程序丢失.

网友H:
插上编程器可以显示故障信息!

网友K:
内存出错;无END语句;电池电压低等都会报ERR灯。可以采用手编器连连看。

网友L:
电池问题

QQ386191731
昆山中宇工控,诚交天下工控朋友[/b]

网友M(2009-11-10):
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