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电磁阀上的控制动作图

楼主(2007-09-06):
两位五通电磁阀上的控制动作图怎样看,上面的箭头和其它符号是什么意思?我用新的电磁阀只有接上电源、气源,才能知道哪个孔是通电通气,哪个是断电通气。希望高手指教。

网友A(2007-12-07):
我也行想知道

网友B:
我有很想知道这个问题!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C:
两位五通电磁阀具有1个进气孔(接进气气源)、1个正动作出气孔和1个反动作出气孔(分别提供给目标设备的一正一反动作的气源)、1个正动作排气孔和1个反动作排气孔(安装消声器)。 对于小型自动控制设备,气管一般选用8~12mm的工业胶气管。电磁阀一般选用日本SMC(高档一点,不过是小日本的产品)、台湾亚德客(实惠,质量也不错)或其它国产品牌等等。 在电气上来说,两位五通电磁阀一般为双电控(即双线圈)。线圈电压等级一般采用DC24V、AC220V等。

网友C:
1.先分清常态下的位置,应该是带字母的那个
2.箭头表示气流方向
3.“T”字表示不通,象形符号

网友D:
P表示供气孔,没有控制信号是尖嘴B,意味着B孔有气体出,此时A孔箭头与T1联通,多数是气缸在通过T1排气。有控制型号时,阀体转位,进入左面框图功能。其他如3通阀门,或者3工作位置情况一样,看图形就可以了。

网友E(2008-02-25):
下面引用由张广悦在 2007-12-8 14:24:00 发表的内容:
  1.先分清常态下的位置,应该是带字母的那个
2.箭头表示气流方向
3.“T”字表示不通,象形符号
--------------------------------------------------------------------------------------------

网友F(2008-12-20):
我想问一下,如果两个T空不装消声器会怎么样?

网友G:
有高手说,左边是手动时的气路走向....我还是不是很明白.....请高手再仔细讲解下~!

网友G:
不装消音器,气应该还是要通过原来那孔排撒..不过速度快了点而已!

网友F:
谢谢了,以后有问题还要请教你。

网友H:
该阀消音器的使用和消音器的消音效果在现场中对工作人员的健康很重要,采购时应引起重视.

网友I(2011-10-31):
看得不是很懂 没见过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