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的CPU短路会造成什么损坏

楼主(2007-09-06):
我有个台达M系列0.75的变频器,在维修时(新手)把CPU短路了,然后听见有两声啪的声音,之后没电。我把主板换到新的机器上确定主板没有问题,还可以运行,以后就不知怎么弄了。请问这会损坏哪些元气件,我猜开关电源有问题,可不知如何下手。请指教。

网友A:
估计可能是模块炸了,造成整流部份也坏了,所以没有显示。

楼主:
整流部分经测试:是好的,有直流290V输出。这个直流通过P2 和N2 供电到变压器吗?   (这其中N1和N2 之间好象有个继电器)这个继电器的用途是什么?

楼主:
请问:在UC3844的5   和7  脚上量不出来电压原因是什么?台达007M21里的开关电源是用的3844吗?测哪两个脚确认给他本身供电?请各位帮忙。

网友B:
哪个继电器是作为限流开关用的,一般并上一个电阻构成限流电路!

网友B:
3844是一个电源IC  一般基准电压是5V
如果没有输出,有可能是坏掉了,换一个试一下

楼主:
下面引用由MINGTONG111在 2007-9-6 10:43:00 发表的内容:
  整流部分经测试:是好的,有直流290V输出。这个直流通过P2 和N2 供电到变压器吗?  &n…
------------------------------------------------------------------------------------------
这个是OEG   OZ-SS-112LM1    这个是作为限流开关用的吗,并上一个电阻构成限流电路,对吗 ? 谢谢。

楼主:
基准电压是5V,那么是量5和7脚吗 ?

网友B:
量电源输出脚和GND

楼主:
我量了一个别的变频器,5和8脚是5V 基准电压应该是他了。

网友C:
 请问:在UC3844的5   和7  脚上量不出来电压原因是什么!!
1是启动电阻坏,2是5.7短路。。3是5脚和直流母线负不通

网友D:
不是3842應該是2842應該是它的第六腳為它的輸出腳据你說cpu腳短路可能是功率版開關電源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