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求助]西门子6ES70变频器

楼主(2007-09-06):
西门子6ES70变频器,用PMU,OP1S这些方式已经将变频器启动了(变频器带电机运行了),但在使用Simovis软件进行软合闸运行时无法启动,是不是有什么参数还没有设置呢?(PXX=?,该设置为什么)
希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A:
先检查一下控制字的变化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B:
p554=B2100

网友C(2008-04-11):
那你用的是USS通信,必须设置USS通信的相关参数P700(地址),P701(波特率),然后设置P554=2100即可!

网友D(2012-04-15):
你用PMU 这么启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