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foss_VLT2800变频器电流检测问题。。。

楼主(2007-09-06):
  最近来了一台丹佛士vlt2800,,,检测发现模块有一上半桥坏!但驱动电路并无损坏,并且接上自制模块,因为无马达,者用三个15W灯泡当作负载,测得输出电压平衡。。。经过监视器查看输出电流,频率,电压,,发现输出电流有11.9A。。。输出电压正常,但是奇怪的是输出功率为0。(难道主控板坏?)。怀疑电压冲击主控板,就先初始化了程序,再次运行!发现输出电流降11.4A。。无实值改变。。者只好查看电流检测电路,发现、只有一个互感器,并且奇怪的是正负直流母线均通过它。它的检测信号传送到开关电源旁边的一块电路板上,这块电路板还产生模块驱动信号,,,它和主控板通训只有两个光耦hcnw2611。。请问问各位,这两个光耦是不是以串行通讯在工作。。电流检测信号是不是这块板处理送到主控板?或者我判断错误是母线上负极的一个电阻检测电流的。
请大家多多指点。。。现在还不确定故障在主控板或者检测电路,还有我断开过互感器的输出电路,输出电流没有变化。。。

楼主:
对了这台机是18.5KW的,,,

楼主:
怎么没人说话啊,,,。。。帮帮忙啊,,,为什么能有电流显示,,那又为什么输出功率为0,,,!!!请大家多指教啊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啊,,,现在又发现一点。。频率升高,输出监视电流就降低,50HZ时为11.3A.。。当到132HZ时为,4。5A。。。这样是主控板程序问题吧,,,怎么一个人不说话的

网友A:
带电机试一下了

楼主:
终于有个人说话老,谢谢啊,,不过我没有电机,只能带三个15W的灯泡,不过没感觉。。。。

楼主:
!!!又沉下去了

网友B:
18.5KW带三个15w小灯泡电流测不到也正常。输出电流11.9太大了吧

网友B:
测错了吧?

网友C:
我建议你先将输出侧的灯泡断开,测量输出电压波形和幅值。如果没有问题,再带负载测量

楼主:
测错了吧?是变频器监视器显示11。9,,,实际当然没有,,还有啊,我输出开路,电流也是这么多。。。电压当然平衡。。

网友D(2009-04-25):
丹机就是这样子,输出开路是有电流显士,

网友E(2011-04-19):
一个直流互感器是检测接地故障的,电流检测方面是A3150,但是输出电流11.9A太大了,重点检查A3150这一块,边上有几个HC74芯片,谢谢

网友F:
丹佛斯这个互感器叫零序电流互感器。2611是用来通讯的但不是用来检测电流的,丹佛斯有自己的检测电流的方式。

获取更多帮助和支持,请登陆上海津信变频器有限公司网站 www.sinodrive.com 或 www.4008886560.com 。拨打上海津信变频器专业服务中心7/24技术支持热线400-888-6560,
随时与我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