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变频器VFD-M问题

楼主(2007-09-06):
有台台达变频器VFD-M装在流水线上的,1.5kW !一通电在输入侧就冒烟,报警为lv,为变频器侦测内部直流高压侧过低!使用手册上说要检查输入电源是否正常!此为单相输入,经检查后没发现什么问题.外部输入电压220v也是对的.本人刚接触行业不久!对此比较茫然~!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不知应该怎么回答你

网友A:
能说的具体点吗?照你的说法,就是变频器质量有问题

网友B:
台达VFD-M出现8.8是撒故障?请高手指导

网友C:
冒煙可能是上電電阻燒了,LV是低壓告警,我可以幫你修。
郵箱wzk8999@126.com

网友D:
欠压故障

网友D:
是变频器负压故障了。
51pklove@163.com

网友E:
台达VFD-M出现8.8是撒故障,把脉冲变压器旁470uf的所有电解电容换了有可能OK了,你试一下

网友F(2007-10-06):
整流块坏了

网友G:
可以看下输入端的突拨吸收器,整流,直流电容试试。台达变频器维修论坛欢迎您46483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