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做产量统计时要怎么做?

楼主(2007-09-06):
以一周为循环,统计每天的产量,人机界面上可以显示一周的产量情况,然后自动把最久的一天数据清掉,如此循环下去。PLC编程时有什么简单好用的指令吗?

比如:
昨天人机显示如下:

9月5日   800个(当天变化中)
9月4日   1005个
9月3日    999个
9月2日    999个
9月1日    1005个
今天就示如下:
9月6日    500个(当天变化中)
9月5日    1000个
9月4日    1005个
9月3日     999个
9月2日     999个

有没有这样的指令,可以让产量一步步向前推的,比如设置一个循环数,可以是一周七天,或一个月30天,然后自动占用7个或30个寄存器,把计的数依次向前推一个。

楼主:
没人做过?

网友A:
既然您使用了人机,那么直接在人机上使用宏指令不是更简单?

网友B:
用VC、Vb、Delphi做人机加个小数据库,PC与PLC通信不就可以实现?

我的淘宝掌柜名wj_longshuai,
店名:龙帅工控软件工作室
QQ:157610979
wjun7610@yahoo.com.cn

楼主:
很多人机上不具备这个功能,想用PLC计算,然后在人机上显示的。

网友A:
那您需要让PLC知道怎么算一天的产量,比如通过实时时钟。通过读取时钟然后与一个指定的时间数值进行比较,如果是,那么就进行累加就可以了。

楼主:
重点是要这个功能的指令:
可以让产量一步步向前推的

网友C:
1、设一段寄存器存储区
2、取出当前时间
3、当到“天变化”“周变化”时,自动将寄存器移位
4、显示最近的几个寄存器

楼主:
回楼上:
3、当到“天变化”“周变化”时,自动将寄存器移位

这个要用什么指令实现呢?

网友C:
1、比较指令1
2、传送指令

网友D:
直接用数据寄存器啊   随时变化 不就行了??

网友E(2013-07-15):
S7200中有块指令,BLKMOVE,用它可实现,指定要移动的开始的地址,移动到的目的地址,指定要移动的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