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RD"的用法

楼主(2007-09-06):
LD     I0.0
LPS
LD     I0.5
O      I0.6
ALD
=      Q7.0
LRD
LD     I2.1
O      I1.3
ALD
=      Q6.0
LPP
A      I1.0
=      Q3.0
我就是不了解"LRD"的用法和含义,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你把它转化为梯形图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B:
用梯形图编程就不用LRD指令,转换成指令表自动加上.

网友C:
LPS/LRD/LPP都是用在堆栈指令中的,其中LPS/LPP是成对使用的,他们在一个程序中最多可以出现8次,但是LRD就不一样!你可以在一个LPS/LPP可以有无数个LRD出现!我也是在看系统手册的时候看到的!不知道是不是对的,但是我在编程软件中试过了!验证了我的猜测!期待高手更通俗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