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电位器调零

楼主(2007-09-06):
590调速器的电位器调零,是调到电位器的中间位置吗
B4:接电位器一端
A4:接电位器可调端
B3+A6:接电位器另一端
就是590最小连接的典型连接

楼主:
是启动前的调零
请指教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测量输入电压.

网友B:
我是新手.请高手指点一下.我的直流电机励磁是200V.测速电机反馈(直流).原来的设备用的是德国穆勒的模拟调速器.现在改用欧陆590+(110A).我按说明书最基本的接.发现接触器不吸合(D5-D6)接220V的.不知道哪里有没有接错.望高手指点一下.另我不通过接触器上电.利用面板开机.报警显示ENABLE.LOW
希望路过的大哥指点一下.是不是面板的参数要调过的.(要求速度电位器给定.200V的励磁.测速电机反馈)小弟在这里先谢谢咯!!!!!!!

楼主:
是A4对A1的电压吗

网友C(2008-10-23):
对:zjhzzhz 关于内容的回复:改用产品吧,听说ETD的产品不错

网友C:
对:kingdom 关于是启动前的调零
请指教
内容的回复:

这个要看实际应用和现场的情况

网友D:
不用接触器也可以,先将接触器合上,再启动使能。运行

?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关于最简单的方法,测量输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