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问题求助

楼主(2007-09-06):
DOP-AS57BSTD的触摸屏要用哪个画面编辑软件,我用台达的1.05.74的软件,但是里面却没有这个型号,选别的型号在下载时提示机型不对,AS系列只有一个3.8寸的,没有5.7的,但我这个却是5.7的

网友A:
问下台达公司就知道拉

网友B:
請使用1.05.78版本,就可以選到AS57BST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