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电磁阀驱动电路

楼主(2007-09-06):
大家来讨论一下这个电路:

网友A(2007-10-25):
MCU低电平时Q1导通
在发射极现成4.5V左右的电压。
Q2需要用低压导通的场效应管

因为MCU耐压有限,又是低电平驱动。所以用Q1过渡

网友B(2008-02-11):
这样那不就成了LED亮,电磁阀不动作,LED灭,电磁阀动作?

网友C(2008-12-23):
最好别这样,同一个电源很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