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变频器选型

楼主(2007-09-06):
我有一台26KW的电机,作起升机构用,不知该配多大功率的变频器,请教了老师

网友A:
不同牌子的变频器的容量可能不一样,不过有个原则是要按重载来选择,然后还要看电动机电流,电动机的极数不一样,那额定电流也不一样。

网友B:
你的电机功率是26KW的,那您就选YVP(YVF)200L-4变频电机,功率为30KW,就够了吧,
我还想请问电动机的电流与变频器选择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