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与导波雷达GWR比较

楼主(2007-09-06):
雷达与导波雷达GWR比较(不同点)

雷达与介质非接触;
GWR有导波杆,与介质接触(腐蚀介质的限制)
雷达(1mm)测量精度比GWR(3~5mm)要高;
通常意义上讲,雷达测量长度要比GWR长,只要有足够的能量,测量长度没有限制(雷达),导波雷达不可能;
雷达的安装比GWR要简单;前者没有杆/缆问题;
在测量物位时,缆绳与物体发生磨擦,缆绳有被拉断可能;
对于黏度比较高的介质,杆/缆会出现挂壁,测量出问题(GWR);
雷达的天线无论是什么形状和材料,或者无论频率是高还是低,总有波束角和发射面随测量高度而加大,出来的虚假回波的可能就大(GWR的反射源分析比雷达要简单的多);
雷达测量的应用范围不如GWR,前者的介电常数一般为2.0左右;后者的直接法可以达到1.8,罐底跟踪法可以测到1.3;
GWR可以测量介位,雷达不可能;
雷达的价格比GWR要贵;

雷达与导波雷达GWR比较(相同点)

测量不受介质的温度、压力、真空度、蒸汽、湿度的变化影响;
测量精度与介电常数、传导率、密度、重力无关;
不需要实标,在没有产品时也可以标定;
可以使用静井或者旁路方法解决罐内结构复杂,泡沫,有严重的晃动(有搅拌);
工作性能与产品硬件质量、软件设计、安装位置、合适的选型有密切的关系;
专业性比较强,理论对安装和选型的指导要求比较强;
不适当的选型、与安装现场不匹配的选型、不合适的参数设置、没有针对性的软件设计、没有高智能化的模式识别、没有正确的安装、没有选择合适的安装位置,。。。都有可能带来莫名其妙的现象和结果,原因就在于电磁波是看不见,摸不着;在罐内反射、回波、折射、衍射和它们的相互干涉无法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