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
英威腾G9变频器

楼主(2007-09-06):
最近有一台英威腾G9 7.5KW变频器.主电路用于切除限流电阻的继被客户电工拆下不懂丢去哪了..看板上的痕迹应当是用T90那种继电器.现在想问继电器的触点用多少安的?先谢过了!!

网友A:
可能差不多二十安吧

网友B:
这种机型使用的继电器型号:T9AS1D,DC12/24V,触头最大承受电流是30安。

楼主(2007-11-09):
上次换了继电器和限流电阻后.用户用了一个星期左右.限流电阻又烧了..旁边的1N4148没有坏.电压24V也正常..不懂得是什么原因会造成电阻切不出来?现象为无显示,限流电阻烧断...再次请教.....

网友C:
控制板的继电器吸合信号如果没有正常发出的话
限流电阻(缓冲电阻)就会烧到,且在带载运行过程中跳U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