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 网络配置

楼主(2007-09-06):
现在一台pc上安装一个demo版的iFIX,另一台pc机想访问iFIX OPC Server
两台pc机均已做了dcom配置,可是还是没办法访问,不知道是不是和iFIX网络配置有关
请问该如何设置iFIX网络配置,谢谢!

网友A:
不能使用,需要有带狗的网络版才能正常使用联机功能

楼主:
请问如果购买了iFIX,是否就已经是带狗的网络版?还是有网络版和单机版的区别?
如果是网络版,是否需要对iFIX所在的server方进行配置,谢谢!

网友B:
请问如果购买了iFIX,是否就已经是带狗的网络版?
正版狗是蓝色的,分并口和USB口。

楼主:
没有找到iFIX的狗
现在有一个带狗的FIX6.15,运行了之后,本机上的opc client都识别不到fix opc server,不知道fix是不是支持opc server,谢谢!

网友B:
FIX6.15可能不支持。不是很清楚。

网友C(2008-01-15):
ifix的授权最起码得有网络和ODBC驱动器。另外,不同的OPC工具读取数据的程度好像也不一样。

网友D:
首先需要保证OPC SERVER的IFIX狗有网络功能。不需要做什么配置。打开网络,配置远程节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