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种工业以太网的区别

楼主(2007-09-06):
现在有好多工业以太网,比如在这个论坛上就有EtherCAT,EtherNet/IP,ProfiNet,Modbus-TCP,Powerlink,而且据称都是国际标准,不知道这些工业以太网间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虽然这些工业以太网都是国际标准,但是指的是IEC 61784里的标准,但是这些工业以太网不都是标准的以太网。即这些工业以太网并不都是符合IEEE802.3U的标准,这当中只有Modbus-TCP和EtherNet/IP是符合IEEE802.3U的,只有符合IEEE802.3U标准的,才能与IT和以太网将来的发展相兼容。而不符合IEEE802.3U标准的,基本上可以讲不是以太网,它们都对以太网进行了修改,或者是硬件或者是软件,已经不是以太网了。

旋风,舞

网友:
以太网的区别就是通信协议的区别.各个公司为了垄断市场,都依靠自身的实力发展自己的协议,而且通过成立一些组织形成联盟,以制约竞争对手.

楼上这位前辈讲的对,现在很多以太网都不是标准的以太网,都是各个公司根据自己的利益修改的.但是目前因为无法拟订标准统一,就出现了各种以太网并存的局面了

我个人认为将来的标准的工业以太网应该是ODVA推广的EtherNet/IP

网友B:
旋风舞讲的对,各种工业以太网的区别其实主要就是协议的区别,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应用层协议的区别,我们知道,按照ISO的参考模型,网络被划分为7层。南拳北腿所列的5种工业以太网,我略知12。 a. Modbus TCP和EtherNet/IP的区别主要是应用层不相同,Modbus TCP的应用层采用Modbus协议,而EtherNet/IP采用CIP协议,这两种工业以太网的数据链路层采用的是CSMA/CD,因此是标准的以太网,另外,这两种工业以太网的网络层和传输层采用TCP/IP协议族。还有一个区别是,Modbus协议中迄今没有协议来完成功能安全、高精度同步和运功控制等,而EtherNet/IP有CIP Safety、CIP Sync和CIP Motion来完成上述功能,所以才有Schneider加入ODVA,成为ODVA的核心成员来推广EtherNet/IP。由于这两种网络都是标准的TCP/IP以太网,所以所有标准以太网节点都可以接入这两种网络。 b. 至于Ethernet PowerLink(EPL),本人认为Ethernet PowerLink就是个怪胎,PowerLink虽然在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还是采用标准的以太网,但是它又添加了另一个数据链路层,此EPL数据链路层在结构上为于以太网数据链路层之上。我们知道数据链路层的一个子层的MAC(介质访问)层的作用是决定哪一个节点可以占有总线,也即决定哪个节点一个发送数据。所以本来由以太网的数据链路层来决定哪一个节点占用总线,现在它被位于它之上的EPL数据链路层给架空了,由这个EPL数据链路层通过软件的方式来决定哪个节点发送数据。所有在这样的一个EPL工业以太网系统中,不能使用交换机,只能使用HUB,所以对100M的网络,EPL总的带宽是小于100m,一盘情况下只有40-50M,而如果采用交换机的工业以太网,它的带宽可以达到大几百M,另外在EPL网络上,所有的节点都要实现EPL数据链路。没有实现EPL数据链路层的节点不能接入此网络。 c. PROFINET分为原来划分为v1,v2,v3,现在一般称为ProfiNet CBA、ProfiNet IO和ProfiNet IRT.也就是通过以太网来实现对等通讯、实时控制和运动控制。v1采用TCP/IP协议,采用标准的以太网,而V2和V3不采用tcp/ip协议,这两种都绕过tcp/ip协议,采用另外的网络层和传输层协议,开发ProfiNet采用开发人员人员认为tcp/ip协议增加了数据在网络中的传输延迟,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据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教授研究后认为数据在TCP/IP中的传输延迟很小,他们研究得出数据在经过TCP,IP栈时延迟只有不到100微秒,如果采用UDP/IP时就更小,同时他们研究也得出数据在不同应用层延时比较大,不同的协议延迟不一样,但是相差不是很大,从200us-800us不等,他们经过实验后认为以太网的基础设施(指交换机、网卡等)和TCP/IP协议并不是影响工业以太网实时性的主要原因,而认为应用层协议才是主要原因。所以密歇根大学的教授认为绕开TCP/IP协议没有丝毫的意义,反而由于缺少了TCP/IP协议,使得设备也就缺少了IT功能,与其它现场总线没有区别。 ProfiNet V3就更特别了,它不完全采用标准以太网的数据链路层,有一不时间采用以太网的数据链路层(CSMA/CD),而另外一部分时间采用自己的数据链路层,通过一个高精度的时间来完成。所以ProfiNet V3也就不是标准的以太网了,也就给Profinet v3带来如下的问题:不能采用标准的交换机、不能采用标准的以太网芯片、与企业网相连可能会出现问题,与标准以太网相连还要特殊的网关、添加和删除一个节点都需要重新组态网络和重新启动网络、至今没有千兆网络,还有最重要的是,当标准以太网以后发展了后,它不能与标准以太网相兼容,不具有将来以太网所应具有的功能。 d. EtherCat这种工业以太网也很奇怪,它们不使用标准的芯片,一般不使用交换机,软件也不是标准的,对以太网的数据帧进行了一些修改,我们知道一个数据帧只有一个源节点,但是对于EtherCat一个数据可能有多个源节点,即一个数据是由多个节点发送的数据组合而成的。所以对于这样的网络,标准的以太网设备也不能接入这样的网络。 下面有一个图能很好的说明不同工业以太网的区别,它们的软件和硬件是标准的还是专有的。

网友C:
来这个论坛学习了!

网友D:
应用的行业不一样

网友A(2007-10-09):
我认为Ethernet/IP和ProfiNet这两种工业以太网都适合各个行业,并不象heidai讲的应用的行业不一样。首先这两种工业以太网都用于传输非实时数据,还可传输实时数据,即可以用于离散控制,也可用于过程控制(当然现在还不能用于本安应用)。其次,这两种工业以太网都可用于网络功能安全传输,Ethernet/IP有CIP Safety协议,而ProfiNet有Profisafe协议,还有在运动控制方面ProfiNet有 ProfiNet IRT,而EtherNet/IP则有CIP Safety,二者都可以用于中高端的运动控制。最后两者都有基于IEEE1588的高精度时钟同步。而Modbus TCP,EtherCat和PowerLink,都只能完成部分控制任务,如Modbus TCP一般只作常规IO实时和非实时数据。而EtherCat和PowerLink则更象是为运动控制而开发的,这二者好像没有功能安全、在PLC和DCS控制方面也没有得到大自动化公司的支持,况且这两者又对以太网进行修改,一个在软件,另一个在软件和硬件方面都进行了修改,都不能兼容标准的以太网设备,个人认为这样做得不偿失,为满足运动控制而不能兼容已有的标准的以太网设备而开发的工业以太网并不是以太网,与其说是工业以太网还不如说是另一种现场总线。
   我认为工业以太网的竞争将会在Ethernet/IP和ProfiNet间进行,而其它工业以太网都是这两者的陪衬,将会逐渐退出市场。
   EtherNet/IP以后将由罗克韦尔自动化、Omron、施耐德和思科公司来推动,而ProfiNet将由业界老大西门子公司带领一些小公司去奋斗,由国内PLC厂商中的老二、老三和老五对老大,不知谁将引导未来。

网友E:
原來很多高手想法一样啊,我开的帖子算是有点多余的了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417946

订正一下茅十八老兄的笔误:在运动控制方面EtherNet/IP应该是CIP Motion.

其实,工业以太网里还有几个怪胎,举两个例吧:

SynqNet: 丹纳赫主导的,几乎只用在运动控制,而且据说只用在了半导体机械行业(奇怪的是,不才也搞半导体机械很久了,却从来没看到过SynqNet,孤陋寡闻啊)。只用了以太网的硬件,完全和我们平常说的以太网没有任何关系,连MAC层都没有。当然如此运用,速度性能当然好,但未来难说。

Sercos III: 光纤SercosII的新一代以太网版本,背后推手是博世力士乐,只用在运动控制。也基本上是只用了以太网底层硬件,系统里竟然连switch都不允许用。速度当然快,但只比SercosII快了一倍。估计用了SercosII的用户,谁会去更新到一个没快了多少的新系统啊,还没问世,就已经不被业界看好了。

我个人认为,最后一定是大西洋两岸的两大巨人之间的角力,就像以前的现场总线战争,最后还不是Profibus和DeviceNet,别的都只能当陪衬的角色?

当然,现在大家都在看中国这个大西洋两岸以外的单一最大市场,中国把砝码放在谁这一边,可能会使天平倾斜一点。但最后,肯定两者都会存在的。我个人认为,咱们应该选Ethernet/IP这一边站,具体请看我那个帖子。

网友A:
谢谢firstrazor兄的更正。
中国用户和制造商应选择Ethernet/IP还是ProfiNet,各人的看法有所不同,不过我认为firstrazor所说的没错,有于ProfiNet采用了专门的芯片、网卡、交换机等以太网基础设施,虽然ProfiNet应用层协议是公开的,但这些芯片却是专用,国内的制造商要想开发符合ProfiNet标准的设备,确要依赖于这些芯片,受制于提供芯片的公司,也就是西门子公司,因此可以将ProfiNet并不是完全开放的。而相反,Ethernet/IP不论是在软件还是硬件上都是标准和开放的,国内的工业以太网制造商还是选择EtherNet/IP为好,至于最终用户的选择,当然是从可靠性、价格、兼容性和可替换性方面考虑,可靠性方面,二者没有明显区别,在其它方面Ethernet/IP具有明显的优势。

旋风,舞

网友:
几天不来,大家讨论的真热闹呵呵.小弟借此宝地,有一事相求哪位专家能用一个简单的图,来表示一下以下工控产品在工业以太网中的层次关系,或者说工业网络结构中的体系.谢谢各位前辈!
邮箱mythman@126.com,或QQ详谈 (2八零88零2八3)
1 工业PC机
2 PLC控制器
3 HMI人机界面
4 工业通信网络
4.1 工业以太网
4.2 现场总线
4.3 无线通信
4.4 主站卡
4.5 适配器
5 I/O模块
5.1 可配置I/O
5.2 远程I/O
5.3 普通I/O
6 电源模块
7 运动控制系统:
7.1 伺服控制
7.2 伺服电机
8 变频器
9 输出继电器

网友F:
复杂hehe!不懂!

网友G(2007-12-18):
好像有点明白了。上面那个图很说明问题。

网友H(2008-06-01):
我国制定的EPA已正式成为国际标准,请关注E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