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交换机
三层交换机

楼主(2007-09-06):
请问三层交换机都有什么功能 谁可以告诉我下

网友A:
三层交换机与普通的两层交换机相比,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增加了三层转发,也就是路由的功能。举个例子,有两个网段192.168.0.x/24和192.168.1.x/24,如果只使用二层交换机,分别位于这两个网段的计算机是不能相互通讯的,如果使用三层交换机,就可以互相通讯。

楼主:
请问普通工业以太网交换机都是两层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