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组态王和S7-300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7-09-06):
请教大家,我用组态王和s7-300通过mpi电缆通讯,我现在已经可以在组态王中读出s7-300中的I/O开关值,可是不能写入,比如我设一个常开节点输入I4.3控制O32.0的输出。我在组态王里设开关为E4,然后用bitset()函数设E4.3为1,开关按下不久我看到读出来的开关值变为了0,不久又回到了1(应该是读出正常了吧),可是O32.0却不动作?是否我的写入方法不正确呢?请教各位大虾了~

PS:我在Step7中测试过E4.3确实可以控制O32.0的。程序应该没问题。

网友A(2014-05-16):
您好,能请教您是怎么实现用组态王和s7-300通过mpi电缆通讯,是必须用通信卡CP5611之类的还是要用适配器?做毕设,之前有没接触过,拜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