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PLC+变频

楼主(2007-09-06):
我用台达的PLC和F的变频器做恒压怎么出现压力不稳定,请各位赐教

楼主:
没人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A:
PID调节不当

网友B:
叙述不清楚 恐怕没有人能够帮助你 最起码你要把PLC和变频器之间的联系说清楚吧

网友C:
F的变频器是什么啊,用的什么方式控制压力??

楼主:
很简单的控制方式,我就取变频器的两个任意频率到达,来检测上限频率和下限频率,来控制加减泵

网友C:
用PID没有,把他调慢点

网友D:
台达VFD-F型变频器是专门用在风机水泵上的,自带PID和多泵控制功能,看你上面叙述是没用PID功能,这样压力是不会稳定的.如果只是为了恒压控制PLC可省掉.

楼主:
用了,是宇电的518X3,

网友E(2008-04-24):
你把要求叙述清楚,你用的什么控制,等说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