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如果使用cp5611卡MPI通讯

楼主(2007-09-06):
我用pc做主站,load_tool 返回0了 但new_ss 就失败 返回 4002H

网友A:
配置与连接(以本次测试使用的5611卡和两个西门子S7200的PLC连接为例)

1.组态王通CP5611卡与多个S7-200系列PLC的连接:

您可以按下图1将组态王与几个PLC相连。参见图1

需要将MPI通讯卡CP5611卡安装在计算机的插槽中,使用西门子公司提供的专用电缆和网络接头

将CP5611卡与S7-200的PORT口相连(CP5611卡的3,8分别和S7200的PORT口的3,8连接),

为了保证通讯质量建议使用西门子公司提供的专用电缆和网络接头。具体连线方法请参见

硬件使用手册或咨询西门子公司

一般情况下MPI网络中连接的最后一个设备上的网络接头的终端电阻应该打到ON(有效)状态

2.软件配置

在运行组态王的机器上需要安装西门子公司提供的 STEP 7 MicroWIN 3.2的编程软件,我们

的驱动需要调用编程软件提供的MPI接口库函数。

安装完西门子 STEP 7 MicroWIN 3.2,可以看到我的电脑的控制面板里多了一个SetPG/PC Interface

的图标,我们需要对其进行配置。

运行PG/PC Interface parameterisation,对用户界面进行配置

Access Point of the Application选项必须设置为:S7ONLINE (STEP 7)->CP5611(MPI) ,驱动中已

经固定了。参见

图2

图2

--》点击图上的Properties按扭(参见图3),弹出通讯接口的参数配置框,注意里红色框中的设置。

图 3

图 3

在STEP 7 MicroWIN 3.2的编程软件中的System Block中设置的PLC的通讯口的Baud Rate必须和卡的

Transmission Rate的设置一致,否则通讯不上,见图4

图 4

如果MPI网络中连有两台PLC,可以通过STEP 7 MicroWIN 3.2的编程软件中的Communication 选项搜索

到两个PLC的信息。 见图5

图 5

注:可以通过控制面板里SetPG/PC Interface的diagnostice选项来诊断MPI通讯卡和MPI网络上所有节点

的正确性,参见图 6

图 6

组态王设置

 定义组态王设备

组态王定义设备时请选择:PLC\西门子\S7-200系列\S7-200MPI(通讯卡)

 定义组态王中的设备地址

地址格式PLC地址a.0,其中小数点前的数字为有效地址PLC的地址(即站号),PLC的地址可通过编程软件

STEP 7-Micro/WIN设置来设置,小数点后为数字固定为0.

 组态王数据词典--变量定义

寄存器
 dd 取值范围
 数据类型
 变量类型
 读写类型 寄存器含义
Vdd
 0~65535
 BYTE,SHORT,USHORT,FLOAT,LONG
 I/O整型

I/O实型
 读写  V数据区
Idd 0~65535 BYTE I/O整型 只读 数字量输入区,按字节(8位)读取
Qdd 0~65535 BYTE I/O整型 读写 数字量输出区,按字节(8位)操作
Mdd 0~255 BYTE I/O整型 读写 中间寄存器区
Tdd 0~255 USHORT I/O整型 只读 对应于plc中的定时器T
Cdd 0~255 USHORT I/O整型 读写  对应于plc中的记数器C
STATUS --- BYTE I/O整型 只读 读PLC状态.1为plc处于STOP状态,0为PLC处于run状态。

 寄存器举例说明:

寄存器名称
 变量类型
 数据类型
 读写属性
 寄存器说明

V400
 I/O整数
 BYTE
 读写
 V区地址为400的寄存器(一个字节)

Q0
 I/O整数
 BYTE
 读写
 对应Q区的Q0.0-Q0.7,一个字节(八位)

I0
 I/O整数
 BYTE
 只读
 对应I区的I0.0-I0.7,一个字节(八位)

网友B(2010-12-03):
你的邮箱是多少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C(2011-03-08):
很好就是看不见图片。原出自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