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打表测试精度问题

楼主(2007-09-06):
各位好,小弟又要请教了。
现在我在测试轴的精度。要求精确0。01MM。在过程中发现以下几种情况,烦请各位提提建议。
器材:THK轴,三菱J2放大器,脉冲卡,千分表
1、我用千分表测时,当运动停止,表的指针会自动回点位。比如:一开始到180,等下就会到176左右;
2、放大器里的编码器反馈的数字会有一点跳动;
3、放大器里的脉冲有时会多一个;
4、我给放大器清零信号,为什么放大器里的脉冲显示不为0;
谢谢大家,教教我测试精度较好的方法或建议吧。

楼主:
在线等待啊

网友A:
伺服定位是动态调整的,所以显示为零或有正负一个脉冲的跳动都是正常的。
至于“一开始到180,等下就会到176左右”,估计楼主的位置控制有超调。

楼主:
请教。
请问什么是超调呢?要怎么处理呢?

网友A:
超调就是超出目标,过了!具体概念找本控制工程的书看看。如果真是位置超调了,就得减小位置增益。

网友B:
一个脉冲对应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