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切需要帮助关于变压器全波整流能耗制动线路中变压器和整流桥的选择与用应

楼主(2007-09-06):
哪位师傅能告诉我如何根据电机的功率来选择有变压器全波整流能耗制动线路中变压器和整流桥的选择与用应。例如11KW的电机,应选应多大容量的变压器,变压器输出的电压应为多少伏?整流桥选多大的?耐压和耐流值分别应选应多大?谢谢了

网友A:
不是贴给你了吗?
还不会就回家种红薯吧..:))

网友A:
1)能耗制动的直流励磁电流按照电机的空载电流选取..11KW电机的空载电流大约10A左右..测量一下绕组电阻..再根据接法和每相电阻计算所需的直流电压..
2)根据制动频次和电压/电流数据决定变压器的容量..一般按连续工作制的20%容量选取变压器容量已经足够..
3)整流桥当然根据电路参数选择..适当增大裕度..调节电阻建议不要,变压器副边建议各抽+/-25%的抽头来调节制动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