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帮帮忙,一个问题

楼主(2007-09-06):
请教一个初级问题,LGK120SPLC掉电保持型寄存器是哪几个?

网友A:
可以设置

网友B:
可以在软件parameter-->Basic-->Latch Area里自由设置
也可以使用默认设置的
就是新建工程以后出现在该区域中的寄存器

网友C:
K继电器都是掉点保持型的

网友D:
D48##D49##

网友E(2009-08-09):
lgk120s编程软件在那里下载

网友F(2009-11-10):
K继电器都是掉点保持型的
其他的可以在 参数
哪里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