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组态王实时曲线和历史曲线的问题

楼主(2007-09-06):
各位前辈:我的工控界面用组态王作的,连接的是S7200,其中有一个速度显示变量(vd170),现在我增加了一个实时曲线和历史曲线来反映这个变量,可时按要求放了各自控件,运行后曲线就是出不来,请问可能是哪有问题,

网友A:
是不是曲线曲线没和变量连接啊,或是连接后没保存啊

网友B(2009-04-11):
在组态王中如何同时画出四条以上实时曲线

网友C(2009-08-27):
我用组态王做压力的实时曲线,用S7200模块,变量是VD100。在运行后压力为O 时,曲线显示还有3KPa的压力,总是不归O。压力变送器是0--1MPa,相应的电流是4-20mA。在变量定义内最小值填O,最大值填1000(因为用的单位是KPa),原始最小值是6400,原始最大值是32000。请问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