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求助:关于一个PROFIBUS网络的问题!

楼主(2007-09-06):
我最近看了一个项目的例程,发现了一个系统网络图,它是由多个器件组成,包括5个PROFIBUS总线,还有MPI和Ethernet;通过这张图我想知道这个项目是如何将这些器件组合成一个整体网络的,看样子他们好像没有彼此联系,另外,这5个PROFIBUS总线是单独的5个吧,不能作为一个来看待吧?我刚接触西门子,不是很熟,还请大家帮我解释一下,谢谢!图片如下:

楼主:
郁闷,怎么可以正确上传图片呀,试了半天没试成功。

网友A:
在硬件组态里设置好后,打开网络组态,就可以将连接上了

楼主:
上面这个不是网络组态吗?

网友B:
理论上可以,实际有意义吗?

楼主:
我想问的是这些设备现在在5个不同的PROFIBUS网络上,它们之间可以进行通信吗?如果想要它们之间通讯该如何做呢?有谁能帮我解释一下呀,谢谢了!

网友C:
仅从上图来看是不能相互通讯的,
如果能够实现,可能你发的图还不全

楼主:
哦,我明白了,应该是还有其他硬件吧,我这里在这个项目的网络组态中就这些硬件了。

网友D(2008-04-02):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