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叫想控制液压油的温度不能超过设定的上限

楼主(2007-09-06):
请叫高手,
我想控制液压油的温度不能超过设定的上限,如果超过就报警,请高手推荐一下这样的传感器,
该传感器就象接近开关一样,到了温度上限就产生动作

网友A:
温度传感器+带报警输出的数显表就搞定了。或温度开关最简单了

网友B:
温度开关就可以

网友C:
楼主的问题比较简单,楼上俩位的方案都能达到要求,个人认为从成本的角度来考虑就可以了.

网友D:
你这个在线温度检测控制的,传感器需要用非接触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