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急急急!!!!变压器全波整流能耗制动线路中变压器,调节电阻和整流桥应如何选择?例如11KW的电机

楼主(2007-09-06):
谁知道在有变压器能耗制动线路中变压器和整流桥如何根据电机功率来选择?变压器的输出侧电压多少合适?整流桥的耐流值耐压值分别应如何选应?例如11KW的电机制动,我该选多大容量的变压器,变压器输出侧电压多少合适?调节电阻选多大的?整流桥多大的 ?谢谢。

网友A:
1)直流励磁电流按照电机的空载电流选取..11KW电机的空载电流大约10A左右..测量一下绕组电阻..再根据接法和每相电阻计算所需的直流电压..
2)根据制动频次和电压/电流数据决定变压器的容量..一般按连续工作制的20%容量选取变压器容量已经足够..
3)整流桥当然根据电路参数选择..适当增大裕度..调节电阻建议不要,变压器副边建议各抽+/-25%的抽头来调节制动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