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PLC程序格式化

楼主(2007-09-06):
三菱M64S的加工中心PLC程序密码忘记了,无法启动。将CNC系统格式化行吗?PLC程序又如何格式化?具体怎样操作?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格式化?估计不可行,想想办法恢复默认参数都是思路。建议咨询原厂。

网友B:
估计有破密码的软件吧

网友C:
怎么不可以格式化?有的,慢慢找,你拿个空的把它覆盖了不就行了.

楼主(2007-12-11):
都没办法联机怎么覆盖啊?

网友A:
这样的问题还是楼主建议咨询原厂!

网友D:
最好咨询原厂.

网友E:
可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