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短网线连起来?请教!!

楼主(2007-09-06):
公司行政楼有几十台电脑,组成局域网,每台电脑用100M网线(双绞线)与交换机相连。由于需要,有些电脑经常移位,而交换机的位置不好动,原来的网线短了后,只好换一根长的,时间长了后,短网线一大堆,有不有好方法把这些短网线连起来成长的呢?

网友A:
可用网络短接头,市场上有卖的

网友B:
如对网速有高要求就不要接线!会增大插入衰减、增加阻抗不平衡。
    如果是音频信号,可以用接线子压接。

网友C:
不如弄个无线网卡。

网友D:
最好是直接扔掉。。。。连在一块影响信号传输速度的。。

网友E:
同意楼上的,直接扔掉得了

网友F:
还是用无线网卡的好,我以前接过,断了能用,长了就不能用了 。

楼主:
用无线网卡的费用高,再说又有交换机,有连接过的大虾谈谈使用的感受,能正常用,可以连多长?扔了实在是可惜!

网友G:
用一个5口以太网络交换机,一根进一根出,可以把2根短的网线变长.

网友G:
5口以太网络交换机价格也不贵,要100多元,只是需要有一个220V电源提供给交换机用.

网友H(2007-10-06):
用网络连接头啊,不然接也行的,我直接接过很多也没有好大的影响,不过要用烙铁烙一下.

网友I:
用家用5口以太网络交换机,便宜啊

网友J:
买长网线,一米才一块钱

网友F:
我试过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G:
楼上的试过指的是用以太网络交换机吗?

网友K:
1米一快,扔了吧

网友L:
再用什么交换机,多贵啊,网线才1米一快,值得吗

网友M:
找的电子维修的给你焊接套热缩管就行了

网友N:
用转接头1元一个

网友L:
楼主也不嫌麻烦
呵呵

网友O:
最佳答案:摆个地摊

网友P:
要求不高的话,直接做个接头也行

网友F(2007-11-06):
呵呵,可以的,就是看楼主要接多长了

网友O:
最佳答案:摆个地摊,卖了换钱,再用钱买根长的!!

网友F:
呵呵,一般工业控制这方面是没有用接的这种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