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光电隔离器和浪涌保护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9-06):
(无正文)

网友A:
根据我的理解,光电隔离一般是用于开关量采集的,传递开关量。浪涌保护是用来消除电压或电流冲击的,在模拟量上用。

网友B:
保护。。。说不上来一时半会

网友C:
浪涌保护在开关量和电源上也有应用.

网友D:
有可以说的具体一点的高人请指教.谢谢!

网友E:
浪涌保护一半是用的放电管,光电隔离用的当然就是光藕啦.
但是一个好的隔离保护措施一般都是二者并用.
浪涌保护只能对短时间低能量的浪涌进行保护,而如果高能量的持续电压同样有可能烧废被保护对象,所以加上光隔离的话就只会烧废光隔设备,通道切断而保护了被保护对象.

网友F(2007-11-16):
1、光电隔离器是一种光电耦合器件,一般传递的是开关量信号,例如PLC的输入I、输出O都是通过光电隔离器即光电耦合实现的;
2、由于采用光电耦合,所以输入、输出之间有较大的断开点,电路、磁路在此被断开,彻底排除了相互干扰、影响而各自独立;

网友F:
3、浪涌,是指电路状态改变时,出现的瞬态大电流,就好像一个波浪那样,瞬时发生,高出常态,很快结束;
4、造成浪涌的原因,多为电路存在电容、分布电容在电路状态改变时的充、放电流形成;
5、现在也有把电路状态突变时发生的强烈电磁感应现象产生的过电压、过电流以及雷电时产生的过电压、过电流都叫做浪涌现象;
6、发生浪涌时的过电流、过电压对设备会造成损坏,所以对有浪涌现象发生的电路采取保护措施,即浪涌保护;
7、由于浪涌产生的原因、时间、性质的不同,浪涌保护的电路也不相同,对于过电压可采用阻容吸收的方式,对于过电流可采用电抗设阻的方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