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烧保险

楼主(2007-09-06):
100KW 590+ 用了一年左右
突然放生 在负载较重的时候 内部3A 保险烧毁
其他情况还不清楚
望高手指点

网友A:
100KW 590+是什么东西?

网友B:
直流调速器

网友C:
是励磁回路保险吗?

网友C:
我曾经遇到主回路保险烧坏的情况,是电机进水所致。你需要测量线路和电机是否有接地现象。

网友C:
如果没有接地,应当找控制器本身的原因,有可能是励磁回路电容放电所致。

网友D:
回楼主:
应该是控制电源保险,检查控制电源回路。

网友E:
我这里有过两次烧进线保险(100A),35KW590+。不知何故?

网友D:
回楼上:
如果一年烧一次,那属于正常,烧保险就是操作失误的问题。
如果一天烧几次或者十几次,那就可能有故障。
请详细说明!

楼主:
谢谢大家
我确认了一下
是给132KW电机配的590+
内部30A保险总烧
目前使用接近一年
TO 安全电压:
励磁回路电容放电是什么意思
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F:
    590+内部好像没有30A的保险,应该是3A的,那个是电源板上保护开关电源的,如果老是烧这个保险的话那电源板供电部分有问题了,可能是短路.

楼主:
TO N71  电机空载是可以运行,说明电源应该是没问题的,现在比较侧重于电机励磁出问题了.

网友G:
很正常啊,是励磁那个吧

网友H:
查控制板和励磁

网友I(2009-01-31):
多数是操作问题,我这也是经常烧保险,烧几次后就烧可控硅.谁也说不清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查控制板和励磁

看看励磁回路,电机励磁部分绝缘情况

网友K:
专业生产欧陆590C,所有配件及快速维修,,QQ:5841026 电话15822072968

网友L:
看看励磁回路,电机励磁部分绝缘情况

网友K:
检查下励磁回路,,然后拿摇表摇一下电机的线圈,